求大佬鉴别白光942焊台真假

楼主(2019-10-03):
在闲鱼上淘了一个白光942的焊台,第一次接触白光,不知道怎么鉴别真假,哪位大神了解的能帮我看看吗

网友:
还好,看不出

网友:
谢谢!用了几天感觉蛮好用的,先就不管真假了,也没多少钱

网友:
100Ⅴ新加坡产

网友:
估计是真的

网友:
做工精细   真的

网友:
不管真假好用就行

网友:
220v可能直接用吗?还是必须要用变压器?

网友:
其实数显白菜白光更好用。

网友:
一般电路板有厂商信息的,基本就可以判断为真货了。造假在pcb印厂商信息的太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