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一波三折维修HP 2311F显示器不定时关机重启

楼主(2019-10-03):
接修一台HP 2311F显示器不定时关机重启、花屏,接电测试30分钟左右重启,二话不说拆机通电测试,3个小时过去了,未出现故障,本以为驱动板主芯片虚焊,加焊一遍装机等着收钱,装机30多分故障再次出现,再次拆机,判断按键漏电,按键全换,装机,30分钟后故障又出现了,判断是驱动板的问题,准备发一片驱动板,机器放置一边,先维修其他的机器,饭后想来想去,装机30分后出现故障,拆机却不出现问题,能不能与温度有关系呢,再次拆机用热风焊台加热驱动板,故障果然出现,测量驱动板3.3v变成4.5v,问题找到了,果断换掉原机AX6630线性稳压集成块,用1117-33c代换,用热风枪加热驱动板,问题不在出现,故障排除。

网友:
楼主条理清楚 手段高明

网友:
学习了,每一个故障的排查和排除都是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才修好的,所以每一个经验都非常宝贵

网友(2020-04-28):
论坛上好多发这故障的没搞定,终于找到解决方案了!楼主高手

网友:
不错不错,绝对的经验。

网友(2020-09-05):
我也遇到一样的故障,就是我的不花屏。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