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 --LA8691P 开机30秒掉电,刷bios无效

楼主(2019-10-03):
测温控电压  H_PROCHOT#    1.05V正常,前几天都好好的,进bios也是  30秒断电,    系统里面也是30秒断电,   PE里面也是30秒掉电,掉电了又可以重新开机,故障一样的  30秒掉电,     在论坛下载了BIos也是一样故障。有没高手帮我分析哈,

网友:
改个原ME的BIOS试试。

网友A:
确定bios没问题的话干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定bios没问题的话干桥

应该不是桥问题吧,前几天是不触发,直接干掉USB口边的电容,用了没1个月。就出现掉电,30秒掉电,淘宝有个换板的,180交换,我没给他换,他说可以指导维修1000元,我说少个0,哈哈。这论坛有高手指点么。明天天我测哈cpu供电

网友:
哪里有进水腐蚀的吗?

网友:
没有进水,就要上示波器,看哪个电压波形不正常

网友:
桥,BIOS 就是这样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非常有规律的掉电,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上BGA试一下。

网友:
也有可能是那个电压不稳吧

网友C:
掉电一般先刷BIOS,后查供电,重点查二级电压,那些转换管之类的,楼主这类型查供电靠谱

网友D:
楼上说的对 不要动不动就干桥先查查供电 二级转换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的对 不要动不动就干桥先查查供电 二级转换这些

供电这些都正常,没有示波器,测试不到电压不稳之类的,只有万用表  BGA返修台  风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掉电一般先刷BIOS,后查供电,重点查二级电压,那些转换管之类的,楼主这类型查供电靠谱

我试着换了cpu供电电容,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着换了cpu供电电容,故障还是一样

您只是查了CPU供电电容?不好说了,自行体会,

网友:
我今天仔细搜索了这个论坛,有个跟我这一莫一样的板子,36秒掉电,也是没搞定哟。。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桥问题吧,前几天是不触发,直接干掉USB口边的电容,用了没1个月。就出现掉电,30秒掉电,淘宝有 ...

明显180是个坑,想让你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明显180是个坑,想让你跳

我才没那么傻给他换, 确实修不了卖废品

网友:
今天再次试了哈,不装内存也是 36秒掉电

网友:
今天终于搞定了,显存加焊ok,艹这么怪的问题哟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明显180是个坑,想让你跳

为什么这么说?我咸鱼上的链接12年以前的苹果维修都是180起底修的没毛病啊老铁!好评如潮呢!为什么说是坑?真坑人的估计不会搞技术,因为技术烂才去坑人的吧?

网友:
显卡 空焊引起的掉电 案例不是很多 学写了

网友:
神舟K580S,板号da0twcmb8d0,现在不出集显供电,测内存总线有正常读取,有没遇到过这样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这么说?我咸鱼上的链接12年以前的苹果维修都是180起底修的没毛病啊老铁!好评如潮呢!为什么说是 ...

交换主板180,修主板1000,,,难道180不是坑?

网友:
经验啊 都是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交换主板180,修主板1000,,,难道180不是坑?

修主板怎么可能要1000?你搞错了吧?应该是修100才对,人家可能打多了一个0

网友:
涨知识了,涨知识了

网友:
显存引起掉电   没有碰到过   是怎么判断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