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A-9771P 位置图或点位

楼主(2019-10-03):
求LA-9771P 位置图或点位
要查 +RTC_CELL,但是位置太多找不到…

已找到,电阻、电容、EC全拆,拆完确定是晶片。

网友:
这个只能找到电路图,,,没有点位

网友A:
只有图纸找下图中的元器件吧,相信会电路的人都能找到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有图纸找下图中的元器件吧,相信会电路的人都能找到吧

昨天花了30分,才把电容、电阻、器件、EC全找到.  全板拆光,确定晶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昨天花了30分,才把电容、电阻、器件、EC全找到.  全板拆光,确定晶片。

其实我那方法可能简单点,找到一个节点再用扫帚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那方法可能简单点,找到一个节点再用扫帚神器

求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