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3V装WIN7求助

楼主(2019-10-03):
开机后电脑就进入配置模式,设置到网络时,要输入密码时,按键不能键入字符,除鼠标能动外,别的就不能动,死在那。换硬盘也不行,想着重装WIN7试一下,但调不到U盘启动,开机时键入.F2进入到BIOS,请高人相助,看调整那一项。

网友A:
红色圈中设置不对,,,,,,,,,,

网友B:
把Fast Boot 和 CSM Support 都设为Enabled  然后装系统试下

网友C:
你先装WIN10,如果没问题再装WIN7,毕竟这机器标配就是WIN10,先判断硬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
鼠标能用,可以用屏幕键盘输入。。

网友:
CSM Support 都设为Enabled  硬盘分区改为mbr 可以装win7 不过有的机子win7触摸板驱动 和usb驱动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把Fast Boot 和 CSM Support 都设为Enabled  然后装系统试下

CSM Support调整不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先装WIN10,如果没问题再装WIN7,毕竟这机器标配就是WIN10,先判断硬件有没有问题

现在从U盘启动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红色圈中设置不对,,,,,,,,,,

就是这一项调不动,是不是哪一项控制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CSM Support调整不动

CSM Support  这项是灰色的吗? 若不是灰色,选中然后按回车键试下

网友:
先致电400,确认能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这一项调不动,是不是哪一项控制住了。

改bios支持啊

网友:
直接装UEFI模式装WIN7,什么都不需要改,不过楼主你还是拿到电脑店去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CSM Support调整不动

BIOS中有一项关于系统优化的项必须为disable,才能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从U盘启动不了。

你的U盘支持uefi启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CSM Support调整不动

这个调不动,是这个要关掉Secure Boot才可以调

网友:
1 看看有没有os之类的的选项,没有可以忽略。
2 关掉Secure Boot
3 打开CSM Support
应该差不多是这样了

网友:
首先要确定是否支持7,不支持的话纯粹瞎折腾

网友:
关于装OS的问题,intel与Microsoft corp.两公司与PC制造商逼着客户OS迁移,不断断买升级个人电脑系统。所以从源头上要看看你的电脑是不是还支持WIN 7,如果不支持,真的是折腾

网友:
现在WIN7不好装吧

网友:
关闭secureboot(安全启动)再打开CSM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