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01UW待机短路,板载U更换--片尾有彩蛋

楼主(2019-10-03):
板号K501UW,先电感打一遍阻值,发现3V和1V短路了,板载U肯定坏了,于是取来工具搞起 ,牢记老肖的话,钢网一定要刷的比你吃饭的碗还要干净,U用吸锡线拖平,然后上钢网撒珠子, 铺好了取下钢网, 风枪吹起,成品收工 。取下坏U, 上BGA搞定 现在板载U坏的多,平日里也换的多,都麻木了

重点来了,彩蛋来了,
1、根据平日里的经验,PWM3V或者PWM1V短路的,板载U十有八九坏的,如果2个都短路,恭喜,板载U百分百坏的。
2、华硕K501UW此板自动上电,关机后测量待机时,有PWM3V和5V,1.0V,有RSMRST#3.3V
3、关于换板载U的手工问题,其实我认为会换桥的,换板载U都没问题,方法什么的都一样,无非是熟能生巧而已。如果换桥都不行还是从桥开始练起吧,毕竟桥比U便宜4、走过路过请点下加分,毕竟这才是发帖的动力来源

 会员417657300鑫豆2024-6-8 13:03

网友(点评):
脱网植球,焊膏涂抹不均匀问题怎么解决的,还有诊断卡不错

网友A:
我能问一下 坏CPU多少大洋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能问一下 坏CPU多少大洋一个?

大师傅这么有空,坏的不知道啊,你要坏的干啥? 练手?

网友B:
这打球的钢网价格不便宜!不过比那种几块钱的好使

网友:
看来,楼主换板载CPU,已经手很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打球的钢网价格不便宜!不过比那种几块钱的好使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目前还没有换过CPU    有时间试试去

网友:
这逼装的可以,老手了,让英特尔老总看到情以何堪啊!我家U那么容易挂吗,还让不让咋家活了

网友C:
法师,换U植株时候用不用助焊膏,用的什么型号的?

网友:
膜拜,公司辞职4年了 再也没碰过BGA, 昨天用万能钢网弄一个 户户通的主控,3遍都失败  放弃了,只有锡膏和0.3的珠子,户户通要用0.45-0.5

网友:
老哥钢网叫啥名字,感觉很好用

H55
黑马论坛的。

网友D:
还有那个插内存上的是跑码卡吗?看起来好屌啊,在哪买的 啊

H55
H55
华硕维修站拿的,华硕专用 他这个应该是老款 DDR2和DDR3的。。。

网友:
太牛x了,膜拜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还有那个插内存上的是跑码卡吗?看起来好屌啊,在哪买的 啊

华硕维修站拿的,华硕专用 他这个应该是老款 DDR2和DDR3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维修站拿的,华硕专用 他这个应该是老款 DDR2和DDR3的。。。

应该是3代和4代的吧?

H55

网友:
你这个做单U要包住晶体???啥操作防止U变弯还是?

网友:
2代三代的,我手头就有一个。。。

网友:
这个囧字拼接的不错。。。。

网友:
换U有废板拆还好,订的U拍被坑成本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法师,换U植株时候用不用助焊膏,用的什么型号的?

肯定用啊,就做BGA用的那种就行

网友:
一般U坏我都直接放弃了。。。。楼主:绝对一顶一的高手,技术一流,手工一流!

网友:
神舟K580S,板号da0twcmb8d0,现在不出集显供电,测内存总线有正常读取,有没遇到过这样问题

网友:
学习了  专家级的人物

网友:
关键我想问。你的u哪家买的。我u坏掉的板子基本上不修。买过两次u结果都没成功。之后就放弃了。现在奸商太多了

网友:
道友换U利润高不高 ,下次也搞一下

网友E:
楼主这个用的是大风嘴呀 ,我的怎么做了会翘

网友:
现在的U很容易坏,换U面临的风险也大

网友:
厉害啊  这种换U   学习了

网友:
之前遇到过,换了不行,再换还是不行,后来换版

网友F:
楼主的u是料板拆的吗 我收的料板没几个好的  收的时候量了都不短路  拆下来装上要么短路要么不亮机  就拆到过2个好的能亮机的

网友G:
我已经不干桥好多年了,从自己和朋友合伙开了店后,修的都是一修,还是比较好修的,反正桥的话跟客户说修不了,要换板 加一点钱就可以换板了……我们主要收入还是上门维护,监控安防这一块,所以在店里看店,修修显示器,主板,笔记本什么 的,还可以……所以植珠好多年没碰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用的是大风嘴呀 ,我的怎么做了会翘

CPU专用风嘴,淘宝可以搜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u是料板拆的吗 我收的料板没几个好的  收的时候量了都不短路  拆下来装上要么短路要么不亮机  就拆到 ...

短路应该是没有做好吧,量的不短,做上去短的,我碰到的只有一种情况,没做好短路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已经不干桥好多年了,从自己和朋友合伙开了店后,修的都是一修,还是比较好修的,反正桥的话跟客户说修不 ...

这日子才过的省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日子才过的省心啊

当年给人家打工,基本天天都要植珠,植珠毒害还是很大的。

网友:
三 十多个 平均一个五百,两万了。现在我料板多,下次我也叫客户换cpu了。

网友:
问题是你的U是哪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