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010 09909-1DG15 独立改集成

楼主(2019-10-04):
DELL N5010 独立改集
板号:09909-1 DG15
改动位置
一、LVDS
RN5503RN5501 RN5508RN5507
RN5510RN5505 RN5506RN5

二、背光控制部分
RN5504RN5502

三、FDI
补上RN2201 RN2202 RN2203 RN2204 RN2205 R2201

四、供电部分
核心供电原件缺少太多我这边利用的是独显供电引过来作为集显核心供电使用
R2601→R2602 L2602 (这两个位置应该可以不用改因为我没有改VGA的信号这个是CRT模块的供电)R2604R2603 R2605L2603(主板实物上应为R2611)  R1302
五、时钟
R2303 X2301 C2308 C2307 (原独显的主板上在C2308位置装了一个电阻需要拆除)
六、南桥LVDS 模块
补上RN2001 RN2004 R2001 2.37K
七、温控
C39070欧电阻

八、其他
移除R3715 R371410k
移除R1303 E13054.7k
R2309R2308

我仅仅只修改了LVDS相关的电路CRT 的没改 HDMI的还需要加芯片才可以

网友(2019-11-07):
多谢分享,但是感觉太复杂了,有更简单的方法吗

网友:
可以顺便把图纸和点位图分享一下嘛?

网友:
这个改论坛里早就有人发过了 而且是图文并茂的 我是懒 一直没改过 哈哈哈哈

网友A:
按照楼主的方法改好了,不装集成显卡驱动能进系统,装了集成显卡驱动后进系统黑屏,是不是还要刷集显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照楼主的方法改好了,不装集成显卡驱动能进系统,装了集成显卡驱动后进系统黑屏,是不是还要刷集显bios

检查下是不是哪里不对 或者换个CPU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是不是哪里不对 或者换个CPU试试呢?

最后换了一个旧版的显卡驱动OK了

网友(2020-03-28):
第一次居然改成功了!直接亮机了。图纸比较好找。点位还找了一会才有的。附上点位。

网友(2021-12-20):
好  东西  不过感觉有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