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 漏电问题

楼主(2019-10-04):
IPHONE 6 一宿掉电50%,发现是传说U2的问题,但是机器貌似修过,板上芯片型号为610a3b,但实际6代应该是1610a2,不知道是不是上次维修的时候给代换了,本人新手,对这个不太了解,1610a2和610a3b是否能代换?机型是A1586

网友:
610A3B是7代的,向下兼容6代的,没问题

网友:
不排除新的u2再出问题

网友:
用3B來代換應該沒問題,據圖片看,板已嚴重氧化,極易造成漏電引起其他故障,建議先清板。

网友:
可以兼容,U2供电上3V电压看看3V漏不漏电,漏电99%U2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