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笔记本 xps15,电脑开机后卡图标界面,重启后正常

楼主(2019-10-04):
各位大哥帮帮忙,DELL笔记本 xps15,电脑现在突然出现开机后卡图标界面,不能正常载入系统,重启后又能正常载入。系统重新装过,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内存条和SSD拆开擦试过,问题还是没解决,大家知道是什么问题吗?帮忙提供下思路,谢谢。。。

网友:
刷下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正解,根据你机器的序列号,下载BIOS,更新,OK

网友A:
刷BIOS,不行的话主板供电有问题

网友:
卡图标 先看看硬盘 光驱 南桥 等

网友B:
卡住的时候你是如何重启的。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试试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卡住的时候你是如何重启的。

按住开机键不动强制关机,再开正常进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按住开机键不动强制关机,再开正常进入。。

主板有问题了,这样开机估计要不了多久硬盘就会被搞坏的,修好过这个问题但查具体就要得费相当的时间了;先按楼上的处理吧但估计多半不会见效果。

网友:
联想Y50C,独显能认能装驱动,不能游戏,测试就死机,显卡换过,有没遇到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有问题了,这样开机估计要不了多久硬盘就会被搞坏的,修好过这个问题但查具体就要得费相当的时间了; ...

大哥,确实刷BIOS没什么用,是主板供电问题吗?那模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不行的话主板供电有问题

大哥,主板那个模块的?能详细点吗?

网友:
最后重新恢复以前系统,没有更新,安装了驱动。放几天自己好了,郁闷。什么原因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