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H91L 上电掉电

楼主(2019-10-04):
  此版故障现象是  上电掉电, 诊断卡不跑码 ,拆掉cpu 全板电压正常。  无图纸 也没法测试信号   只能用手摸了。摸到pq111三极管   3次能开一次。 果断拆掉。肥效嘎嘎的。

网友:
这种信号控制管可通过芯片跑电路查出来的!

网友A:
楼主,你的手昨晚摸什么了,这么多元件也能摸到问题元件

网友:
中医疗法之一 摸

网友:
牛皮了    这招摸短路还行   这样都摸得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手昨晚摸什么了,这么多元件也能摸到问题元件

晚上还能摸啥呢

网友:
联想Y50C,独显能认能装驱动,不能游戏,测试就死机,显卡换过,有没遇到过的?

网友:
是摸着烫还是咋的?????厉害!

网友:
H91  这种杂牌的板子真能起名字,见过蓝宝石H71    桥还是H61的

网友:
板子还有这种修法,见识了。看来楼主深藏不露呀,高人,高人。

网友B:
H61的板吧,这种板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H61的板吧,这种板容易坏

梅捷 81的板

网友:
你这个手法不懒                                          ·

网友:
莫名的恐惧,像楼主这样的维修师傅.

网友:
这是台式机吗 ?

网友:
这个三极管是管啥的呀?

网友:
梅姐的主板基本没怎么遇到,都是ASUS  技嘉什么的

网友:
楼主是学过中医的吗,靠手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