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P30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9-10-04):
故障机:p30买来仅仅一个月,掉进火锅里不开机
维修过程:
第一步,拆机。发现电路板的正反面多处腐蚀,特别是电源HI6421那里腐蚀严重,旁边的电阻电容都腐蚀了不少,变色。

第二步,用酒精清洗了腐蚀的地方后,加电测试,发现不按开机键就漏电80毫安。

第三步,加助焊剂给电源HI6421加焊。冷却后,不再漏电。但是第二天又不开机,依然漏电80毫安。
第四步,怀疑电源旁边腐蚀的电容可以能会引起这种漏电情况。先用万用表,大概查了腐蚀电容的对地阻值,基本正常,没有短路。然后再拆掉几个腐蚀严重的大的电容,加电还是漏电80毫安。
第五步,直接拆电源HI6421,结果发现IC背面有几处点已经腐蚀,焊点也没有了。

而电路板上相应的几个点也同样腐蚀。全部上绿油,重新弄上焊点。
第六步,重装电源前,顺便把几个腐蚀厉害的大电容用iPhone6硬盘旁的大电容代替更换,再装上电源。
接电不再漏电,开机正常。

网友:
厉害厉害,这个世界是我向往的

网友A:
不错不错,这个机子应该是漏电,按键不触发,下次加焊进水部位一定要用松香,焊油只会也来越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这个机子应该是漏电,按键不触发,下次加焊进水部位一定要用松香,焊油只会也来越糟

是的不触发。用了焊油

网友:
其实这台手机除了不开机,还有屏幕有时候不显示。带回家慢慢拆下屏幕,发现下面居然还有水。这种屏幕没有背光电路,是OLED
后来清洗后,才好了

网友:
非常厉害,真是高手啊。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老手 经验丰富

网友:
发帖不容易,维修更不易!

网友:
高手啊。怎么测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不触发。用了焊油

我一直用的焊油,松香太黑,他们有什么区别?

网友:
手机还不会修,来看一下。

网友:
修手机要手工好呀。。。原件太小啦。。。。。

网友C:
华为P30耶~ 这个收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为P30耶~ 这个收多少?

连屏幕修好,
收了700

网友:
看到进水的手机就腻歪,虽然很少修手机,但是还是不喜欢搞这种,没有图纸,找半天都找不到问题点

网友:
华为手机自己使用华为的芯片也比较多了,

网友D:
我想知道,你焊盘上的点,是怎么飞线的,有点位图?

网友:
P30不防水了?

网友:
手机进水,电路就能腐蚀这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你焊盘上的点,是怎么飞线的,有点位图?

没有点位图,凭借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