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2ph无CPU电压

楼主(2019-10-04):
这板子所有电压都正常就CPU电压没有,查芯片看到开启没电压还以为遇到宝了。结果我搞了好几个小时。把io和图1的电阻相连直接拉低,说明他们本来就不通。这个电压我拿了下CPU确定是和CPU有关。中间拆三极管,拉个3v信号电压,测1.8V小电阻都试了没用,最后火大了直接给他直连了一根3V供电,CPU电压出来了。。。怎么感觉应该有个开启这3V电压的管存在吧。虽然修好了,就感觉少了点什么。。。图纸奉上请大佬尽管后续补完

网友A:
按我的理解,PCH发出高电平SLP-S3给Q44并通知IO.Q44收不到高平有可能PCH到Q44之间有断线。

网友B:
直接把开启干掉不可以吗?

网友C:
把R354给拆掉,或者把Q44的D S直连不就行了,反正是开机才能出的供电强制开启  待机也不会产生对时序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R354给拆掉,或者把Q44的D S直连不就行了,反正是开机才能出的供电强制开启  待机也不会产生对时序没有什 ...

试过,不出cpu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开启干掉不可以吗?

不出电压,前面相关电路拉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按我的理解,PCH发出高电平SLP-S3给Q44并通知IO.Q44收不到高平有可能PCH到Q44之间有断线。

感觉不对,这个电压相连cpu,应该有个电压控制cpu,然后cpu发出这个电压好信号,因为我拉供电,他居然把供电都拉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出电压,前面相关电路拉低

你1.8的开启都没有,肯定把1.8的先修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出电压,前面相关电路拉低

你不换他拉不拉低,你把开启管干掉直接不让它受控制就可以了,我看你发的图,你应该少了个电压没出来就想直接把cpu电压干出来了

网友:
H61主板问题太多了

网友:
查CPU的开启信号,是那里来的,开启信号的不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不对,这个电压相连cpu,应该有个电压控制cpu,然后cpu发出这个电压好信号,因为我拉供电,他居然把 ...

你真正理解了这个电路工作原理了吗?

网友:
遇到过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记录,H61问题多,现升值了才有价值修板。

网友:
我都是拆掉开启的管子

网友:
经典老故障了。。。。

网友:
-slp_s3因为高电平有效  不然后面三级管全导通

网友:
看下PG。。有些PG不出。EN也会不出的

网友:
SLP_S3跟Q44之间断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