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此芯片是什么芯片?什么作用?

楼主(2019-10-04):
丝印为USX2064AEZG

板上有两处,芯片旁都有24M晶振
不影响开机,已经亮机
请问这个芯片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点评):
请善用搜索,比发帖更快得结果

网友A:
USB 2.0  4口集线器控制器

USB 2.0 Hi-Speed 4-Port Hub Controller with Battery Charging

The SMSC 4-Port Hub is a low-power, OEM
configurable, MTT (multi transaction translator) hub
controller IC with 4 downstream ports for embedded
USB solutions. The 4-port hub supports low-speed, fullspeed,
and hi-speed (if operating as a hi-speed hub)
downstream devices on all of the enabled downstream
ports.

网友:
百度搜USX2064,第一条结果,有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 2.0  4口集线器控制器

USB 2.0 Hi-Speed 4-Port Hub Controller with Battery Charging

谢谢,百度过,没找着

网友:
使用24M频率,是一个4口USB2.0的接口HUB

网友:
有线网卡  笔记本可以不药

网友:
没有这芯片应该正常亮

网友:
附属功能芯片吧  不影响开机

网友B:
联想Y50C,独显能认能装驱动,不能游戏,测试就死机,显卡换过,有没遇到过的?

网友:
坏了最多USB设备无法使用,用脚趾头都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Y50C,独显能认能装驱动,不能游戏,测试就死机,显卡换过,有没遇到过的?

重装系统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Y50C,独显能认能装驱动,不能游戏,测试就死机,显卡换过,有没遇到过的?

估计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4口usb2.0控制器

网友:
MINI PCI的接口管理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