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 Plus 进水无照相维修

楼主(2019-10-04):
  【故障机型】iPhone 6s Plus

  【故障现象】单板进过水,后摄像和闪光灯打不开,耗电快。

  【维修过程】找来测试总成,接可调电源漏电31ma,开机测试其他功能是否正常,如图故障:

  把发黑的电容和短接的芯片拆下,主板不漏电了。

  接电不漏电了,此处9ma是电源线自身用电,上图中因进水腐蚀摄像头的2.85v(u3200)转换管焊盘腐蚀严重,可采取飞硬盘的3v供电来给摄像头提供供电。

  开机进系统测试都正常了。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卧槽牛逼。硬盘3v,给大神跪了:daxiao:

网友:
9毫安如何确定是开机线的电流,而不是稳压源的偏差

网友:
这线飞的有点长了!用感光不是飞的短点

网友:
你这种电源测不到10毫安这么小的电流吧,你串个电流表试试

网友:
维修就是要灵活一点,不要那么死板

网友:
潜水学习,手法了的

网友A:
你看一下这个,线上不可能有10毫安的电,是你的稳压电源不行,我左边这个龙威的也不行

网友:
这个线是不是有点长了。。。。飞左边的USB3.0要稳妥的多吧

网友:
多才多艺啊   手机也会搞

网友(2019-12-17):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这个,线上不可能有10毫安的电,是你的稳压电源不行,我左边这个龙威的也不行

你这个数字电流表怎么接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