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9-10-04):
A57t插卡能读卡,但无信号,两个功放和中频都换了也是如此拔打电话出现需关闭飞行模式才能拔打电话。也刷过机都不行,那位师傅修过这样的问题请指点一下好吗?
飞行模式

网友(2019-11-03):
换中频 好像是2965 搞好过两个 不知道你这个是一样的情况吗?

网友:
看看有没有串号,无串号换中频

网友(2021-07-01):
我现在遇到一个a57也有串号,就是信号是圆圈

网友:
请大神们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