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AOC238LM00006 显示器不亮屏,指示灯不亮,送上I2480SXHE程序

楼主(2019-10-04):
AOC238LM00006 显示器不亮屏,指示灯不亮,送上I2480SXHE程序
这个是AOC显示屏通病,全板供电正常,指示灯不亮,如发现Pm25L0080程序芯片损坏,刷不上程序,就需要找代换芯片MX25L8005更换上,刷 AOC238LM00006驱动BIOS程序,故障恢复正常。

AOC238LM00006 I2480SXHE驱动板 .bin

网友A(2019-11-28):
经本人认证,楼主的BIOS程序是好用的。但是这个屏幕是BIOS芯片本体损坏,需要代换。一般很少有小型封装的1M芯片,我用台式机的1M芯片替代,把引脚弯折成90度刚刚好。型号是ST25VF080B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本人认证,楼主的BIOS程序是好用的。但是这个屏幕是BIOS芯片本体损坏,需要代换。一般很少有小型封装的1M ...

很好, 用主板BIOS芯片代换,我是直接淘宝购买的,哈哈

网友B(2020-04-20):
好用,同样问题刷了就OK,多谢楼主的BIOS程序

网友(2020-06-29):
引用 网友B:
好用,同样问题刷了就OK,多谢楼主的BIOS程序

快乐源自分享,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