刮骨,换芯,飞线 维修华硕W519L

楼主(2019-10-04):
  机型: 华硕W519L 板号-X555LP    故障:主板冒烟不开机(烧出了洞)
           接机时上电已经短路,直接拆机看到了烧糊了,这种故障就直接动手刮骨,既然是主电压短路,那就一边刮一边测阻值,从0-无穷大的过程就免描述了,不过运气还算好,最终刮了出来,主电压正常了。
           测了下各电感阻值正常了,那就通电,但是这种烧穿板的哪有这么容易,上电待机0.004不自动触发,心里就嘀咕了,心想不会......,但到了这一步了就在看看到底咋回事。既然主电压好了,那就从待机开始检修,隔离正常,19V到了各自该到的地儿,但咋无待机呢?此时断电,再测3/5V 电感阻值,问题来了,待机5V电感阻值不正常了 ,刮好后测量都是好的,咋通电后就不正常了呢?难道是瞬间“爆击”,不管这么多了,单个电压异常总要好查些,弄点位图(饼哥那里花了10分,能价格低点不)。断开5V电感,前后都短,5V前端短路,排除了上下管,那就是待机芯片UP1589Q了,拆UP1589Q后 前端阻值正常,待机5V的后极到的地儿就多了,那就用简单粗暴的“烧鸡”大法,但请把电压弄 低调  点哈,这招很管用的,5V后极短路很快锁定到内存供电UP1565P上 ,拆掉后 5V后极阻值也正常了,然后就是更换芯片了,还好都有备件,上好芯片后接上电感再测5V的阻值总算正常了,还庆幸的内存供电烧了,但内存供电电感阻值也正常。此时心想这机器应该解决问题了吧!上电....啊!!!还是0.004待机,赶紧断开电,再测5V电感阻值,还好,还好,这回是正常的,既然阻值正常还无待机,那就查待机UP1589Q,第一步就找出故障点,是 11脚 3/5V VIN PR8101 1R0 的保护了, 既然前面主电压正常,1589Q是新的,那就直接换掉 PR8101,  上电3/5V电压出来了,机器也自动触发了 0.23停留片刻-0.56跳变,接屏也亮机,上硬盘还 进系统了 。
          问题解决啦?其实还没有....  进系统后查看设备管理,发现没认到独立显卡,也就是前面电流  0.23停留片刻 的原因。问题一个接一个,现在就修独显这块,此时心想该不会是刮骨那引起的不认独显吧? 继续结合点位和板测试,PL8504 VGA电压正常,但测旁边显存没电压,点位显示显存电压是PQ9110 +1.35V转换+1.35VSG,那怎么没转换过来?查PQ9110第4脚PR9104开启 DGPU_PWRON_VSG无,继续查DGPU_PWRON_VSG还和PQ9112 的开启相连,也导致了PQ9112 无+0.95vsg,再看它们也还连接了Q7801 3脚和R7802,Q7801 5 6脚DGPU_PWR_DSG# 是要经2脚DGPU_PWRON_IO 来拉低产生 GPU_PWRON_VSG ,测2脚开机后有3.3v,但Q7801 5 6脚无电压,R7801一端是+12VSUS,但测试发现没此电压,点位查看此+12VSUS和PSL8102相连,测试PSL8102有+12VSUS,那就确定了断线,然后就是飞线(图中红色线),上电再测,GPU_PWRON_VSG 也出,PQ9112 的+0.95vsg ,PQ9110 +1.35VSG, 也产生,电流也直接上去,不在0.23停留片刻,接屏进系统查看显卡也认。到这里维修结束,由于刮骨露铜严重,所以上了绿油,这维修纪录也是上绿油后才想着写,所以少了烧糊和刮骨露铜的图片。

网友:
这一根根飞的,没有点位不行吧

网友:
这个机器 修的牛啊

网友:
还好,烧的位置,元器件不多,不然补死人

网友:
楼主技术好,这种问题难搞

网友:
这机器楼主修了多久

网友:
维修界的小华佗吗,修主板都要刮骨疗伤了

网友:
  不错  行云流水                                            给你个赞

网友:
联想Y50C,独显能认能装驱动,不能游戏,测试就死机,显卡换过,有没遇到过的?

网友:
5v短路那块修的不错,后面按照时序修的也很耐心!

网友:
大工程啊,这么多东西坏,一般烧板层了直接换板了

网友:
维修过程不简单啊    但愿别返修

网友:
这个机器 修的牛

网友:
还好不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