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矿机

楼主(2019-10-04):
求助APW3+ 大电容电压不够380 什么原因

网友:
功率因数电路工作不正常,,,,,,

网友A:
要查PFC电路,它可能没有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查PFC电路,它可能没有工作。

谢谢,已找到问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已找到问题点

楼主 ,分享一下维修过程。。。。。

网友(2019-11-08):
楼主 ,分享一下维修过程。。。。。

网友:
主要查PFC电路,楼主电源是何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