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K550J笔记本开机,电源灯亮,大小写转换灯和数字锁定灯常亮,屏幕不亮.

楼主(2019-10-04):
华硕K550J笔记本开机,电源灯亮,大小写转换灯和数字锁定灯常亮,屏幕不亮.主板号:X550JX REV 2.0,BIOS刷过,板载内存也屏了,还是搞不定,没招了,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电源一插上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我也遇到过,CPU显示断线,加焊CPU好了

网友A:
插可调电源按ctrl加alt加delete看电流电脑重启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可调电源按ctrl加alt加delete看电流电脑重启没

键盘没法用

网友:
说明主板无平台复位。。。。。

网友(2019-11-05):
我也有台一样的, 裸板电流在0.49A 左右 也是刷了BIOS  屏蔽板载内存  都不行  是不是CPU 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