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维修求助] iPhone 7 充电慢

楼主(2019-10-04):
收到一台,iPhone 7 充电很慢,   充满需要5—6 个小时,   而且有一些数据线充电还没反应,  求助大神, 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看你情况尾插问题居多,清洗一下吧。充电电流看看正常不。充电ic,u2都会引起的。

网友A:
同楼上,补充电池无数据也会造成充电慢,可以一般都伴随着其他电池不能正常读取数据的现象,自行分析在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楼上,补充电池无数据也会造成充电慢,可以一般都伴随着其他电池不能正常读取数据的现象,自行分析在看吧

换了电池还是一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电池还是一样问题

那就换尾插充电IC U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电池还是一样问题

电流跳变正常么?

网友:
电池无数据照成的

网友:
跳变短节 那4v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