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LA-B702P待机0.00 维修

楼主(2019-10-04):
今天接到一台Acer笔记本客户说自己拆机后不亮了,检查过外观后发现是一手机器,开单子,留下信息后,拆机测试发现B+公共短路,下载电路图发现此机器B+每到一处都有断开节点,断开到pl501处发现pc502对地短路拆下,更换OK、

网友:
烧鸡也快。摸

网友:
联想Y50C,独显能认能装驱动,不能游戏,测试就死机,显卡换过,有没遇到过的?

网友:
这种短路直接烧不是更快吗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了厉害了 我的楼主

网友:
短路,先烧为敬

网友:
检查后发现是手机器是什么意思?不是电脑主板吗?

网友:
一般大短   电容坏的  都是很好修的    如果像上下管同时击穿的就麻烦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