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cpu导热硅脂有几种?

楼主(2019-10-04):
拆机换了cpu和gpu硅脂后发现散热铜片上面没有沾上硅脂,说明铜片没有跟处理器接触,散热器与cpu之间有空隙,是不是硅脂用错了?安装好像也没有问题,对准了拧上几颗螺丝就行了?

网友A:
因为4个螺丝上有弹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4个螺丝上有弹簧,,,,,

好像没有弹簧,只有垫片

网友B:
我没搞懂到底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搞懂到底是什么情况

笔记本散热器与cpu之间有空隙!!

网友C:
联想Y50C,独显能认能装驱动,不能游戏,测试就死机,显卡换过,有没遇到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联想Y50C,独显能认能装驱动,不能游戏,测试就死机,显卡换过,有没遇到过的?

没有,温度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