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代 五代板载I3 I5最便宜的CPU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9-10-04):
四代 五代I3 I5最便宜的CPU是什么型号   上次看到一个帖子,忘记保存型号了,代换的cpu是赛扬的

这种一体的cpu更换没什么难度,也不会变形,拆料板换了几片了,拆下来也没弯曲,比普通的桥更耐高温

料板拆完了,要买几个了

网友A:
请教楼主,用的啥型号bga和风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用的啥型号bga和风嘴

发现做梦的BGA还有点超前,多年前的机子现在搞4 5代的U还刚好合适搞6 7代的就有些费劲了。

网友B:
联想Y50C,独显能认能装驱动,不能游戏,测试就死机,显卡换过,有没遇到过的?

网友:
CPU高难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用的啥型号bga和风嘴

快克A770,风嘴无所谓。掌握好方法就行,风嘴也盖不住芯片,我是两端加热的。这一端融化了,把板子推进去,加热另一边

网友:
我有片HP主板,CPU I5-5200U要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联想Y50C,独显能认能装驱动,不能游戏,测试就死机,显卡换过,有没遇到过的?

那显卡边上几个电容有换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显卡边上几个电容有换过吗

换过了!完全没思路了

网友:
这种U难找,不知道这样的料板能卖多少天呢,我有几片

网友:
我有一片需要联系wd168858

网友:
最便宜的就是SR1DU。双核的也够用了。

网友(点评):
就是要这个型号,点亮能用就行了

网友:
15-DC0004TX暗夜4,DAG3DBMB8D0求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