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Plus 刷机报错4013、屏幕不亮

楼主(2019-10-05):
  【机器型号】:iPhone7 Plus

  【故障现象】:描述刷机报错4013、屏幕不显示。

【维修过程】:

  拿到刷机,确实是报错4013、屏幕不显示,看了一下刷机进程,机子应该亮起来才对,报错4013,这种一般都是不过基带,刷机的时候测量基带的电压,发现PP_1V0_SMPS5电压不出, S2、S3、S4电压都出来了。 拆下基带电源,发现掉了2个点  PP_1V0_SMPS5   PP_1V0_LDO9,怪不得S5电压不出。

  挖点飞线,绿油固化,装会芯片,刷机正常通过,剩下屏幕不亮。

屏幕不显示,扣上屏幕不好测量,直接飞线接个1.8V电压给到显示座子J4502R 22脚 ,再去测量显示电压。发现没有电压输出。

  拆下显示芯片打了一下焊盘上对地阻值,发现B2脚对地阻值无穷大,再跟D1脚打通断也是无穷大,看到是断线了,看了一下电路图,主供电是经过L3704电感输送到显示芯片B2脚,拆下电感,发现一边脚已经脱落。

  处理好焊盘,换个电感,测试,有阻值了,装回芯片,显示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一个机子两个故障,这个也太衰了,还是说苹果的板材越来越不行了

网友A:
不是说12以后不检查基带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12以后不检查基带么

嗯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而且我之前碰见一台x的也是一模一样报错4013 屏幕不显示 没修出来 没考虑基带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