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P246 版号是DA0ZQ0MB6E0不开机,求思路。

楼主(2019-10-05):
            今天接到ACER P246  版号是DA0ZQ0MB6E0不开机,插上可调电源是0.002,上电是到0.85左右,有跳变,测了下各路供电正常,3,5v也正常求思路。。。

网友:
电流到0.70就么跳变,求思路,从哪里入手。。。

网友:
这个机器刷BIOS就能好60%.

网友:
HDMI外接显示,VGA外接不显示。

网友:
刷BIOS吧,基本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A:
能亮机的话刷个BIOS试试水吧,希望跟显卡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亮机的话刷个BIOS试试水吧,希望跟显卡没关系

不是显卡问题,控住VGA芯片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这个问题,基本上刷BIOS能解决,别去弄显卡

网友B:
先刷BIOS,如果不行查有没有CUP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BIOS,如果不行查有没有CUP复位。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