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g点不亮

楼主(2019-10-05):
据上家说屏幕不亮,我拿到手接上适配器居然点亮了,没有硬盘进pe也正常,正想着加块硬盘装系统看看再进pe突然就黑屏了,有背光但屏幕全黑

重新拔插适配器发现能通电,风扇刚开始转的激烈一点很快就变平静了,屏幕不亮,没有背光的那种,按一下电源键就能断电,重启数次无果

据说这个型号桥和显卡是通病,但是我没有专门的工具,只有一把850热风枪,直接干行得通吗

网友A:
简单处理方法:这个机器屏线有个毛病,装的弯度不对也会这样。 专业方法:找个专业维修店,看看!

网友B:
这个机器显卡坏得少 ,主要是SLJ8E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处理方法:这个机器屏线有个毛病,装的弯度不对也会这样。 专业方法:找个专业维修店,看看!

屏线的问题也会导致开机黑屏,一按电源键就断电吗?这种感觉都是没启动啊这种破烂也没必要找修理店了吧,修一下比自身都值钱,自己折腾看看,搞不好就拉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显卡坏得少 ,主要是SLJ8E坏

桥的问题咯,那我也没本事折腾了,我先去看看屏线,不行就拉倒了

网友C:
查一下主板上的屏幕开启信号跟屏幕开启信号都是正常的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主板上的屏幕开启信号跟屏幕开启信号都是正常的么

我没有示波器啊,也不会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没有示波器啊,也不会查

查一下有没有3.3V就行。开启就是一个3.3的电压,有的话就要查一下ADJ亮度调节看看正常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有没有3.3V就行。开启就是一个3.3的电压,有的话就要查一下ADJ亮度调节看看正常不

外接显示器也不亮啊,请问3.3v是从哪量啊,我不太懂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接显示器也不亮啊,请问3.3v是从哪量啊,我不太懂笔记本

看图纸啊

网友E:
风枪可以试下加热下吧,但是容易爆珠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风枪可以试下加热下吧,但是容易爆珠

多少度干比较合适呢?要不要套风嘴

网友:
神舟K580S,板号da0twcmb8d0,现在不出集显供电,测内存总线有正常读取,有没遇到过这样问题

网友:
查一下主板上的屏幕开启信号跟屏幕开启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2019-11-27):
这是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