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 Plus通病背光反馈保险坏导致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9-10-05):
【故障机型】iPhone6S Plus

【故障现象】同行发过来的机器没有说是怎么造成的就说是不开机

【维修过程】首先把机器拆开上可调电源看触发电流,发现机器是正常的开机电流,但是屏幕无显示,接下来把屏幕拆下,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显示座J4200的对地阻值,通过打值发现显示座的J4200的第5脚和6脚打值无穷大。

这两个脚是两个背光的背光供电,分别是通过FL4291和FL4211两个保险电感到两个背光芯片,在显微镜下观察FL4291和FL4211两个保险电感,发现已经被击穿了。

另一个电感忘拍了,看来机器是无背光并不是不显示,把两个电感拆掉测量电感到芯片端阻值发现阻值正常看来背光芯片没有烧,保险电感短接上就可以了,但是FL4291因为烧的太严重第一层已经烧没了只能用刀片从第二层挖出来。

挖出来后短接上。

之后上屏测试显示正常,可以正常开机。

测试所有功能全部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不是天天数企业级。。。。。。。。。。。。

网友A:
手机修起来赚钱比笔记本快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修起来赚钱比笔记本快多了

确实比笔记本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