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手机触摸失灵,主板漏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9-10-05):
【故障机型】:苹果X

【故障现象】:不触摸漏电

【维修过程】:

  收到同行发来的一台苹果X,故障描述是不触摸,主板漏电,手机已经为分好层了。

  上可调电源,为漏电为180毫安。

  然后测量电池电压和主供电的阻值,发现电池电压阻值正常,主供电阻值被拉低为20。

  漏电为上层主板,也就是说跟主供电有关的芯片都有可能导致,而且根据客户描述,手机为不触摸,所以我们锁定故障范围。

  锁定在触摸供电芯片U5600,打开屏蔽罩,发现芯片严重腐蚀。

  因为手机之前动过硬盘,所以可以判断为焊油扩散流到屏蔽罩下面导致腐蚀,我们拆下芯片。

  芯片已经烧坏,无法使用,我们给他更换芯片后,漏电已经消失,直接贴合测试,故障解决。

  触摸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赖工)原创提供!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注册后,免费领取3天VIP会员区,电脑端下载安装,抢先体验!

网友:
焊油腐蚀性那么强么············见过好几例说是焊油腐蚀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