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6-71-w65s0-D02自动开机 通病 第二次遇到了

楼主(2019-10-05):
2019年10月4日
刚下班同行朋友就打电话过来说客户送来一台笔记本电脑插电自动开机 ,拔了电池也一样,主板电子放电了 换了电池了。也是一样,机子拆开了。我就打开了盖子,板号6-71-w65s0-D02,第二次遇到这种故障,通病性故障,开机芯片。PU4八脚芯片,2-8脚,3-6脚,飞线相连。跟3脚相连的10K电阻 改为0欧姆电阻。 10k不换0欧的话。装电池会不触发,认识的大神说的。

。线飞好。电阻换好。待机电流出来了,不会自动触发。短接针脚,开机,电流上去了。 小伙伴们遇到自动上电,无法强制关机,或者待机电流偏高的。直接把这个芯片拆了。飞完线再说。

 会员197126100鑫豆2024-9-10 21:28
 会员1399432100鑫豆2024-9-5 09:28
 会员149100鑫豆2024-8-2 18:28
 会员1211015100鑫豆2024-7-24 15:24
 会员1158772100鑫豆2024-7-7 20:25

网友:
神舟同款主板一样的毛病

网友A:
才第二台呀,都已经通病不知道多久了

网友B:
飞线时3脚外电阻直接跳过就行

网友C:
这个老通病了,加上图纸更显的通俗易懂,贴子更有亲和力,

还有个PQ58会引起掉电,反正这机器好几个毛病

网友D:
遇到过几次PU4的问题(W650-15  D3),同时还刷了 BIOS(因为不亮机)。

神州K650D-I5 D3.z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第二台呀,都已经通病不知道多久了

我是说我遇到的第二台,我基本修的都是联想华硕。神舟很少修。所以不怎么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线时3脚外电阻直接跳过就行

好的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几次PU4的问题(W650-15  D3),同时还刷了 BIOS(因为不亮机)。

神舟修的少,我就遇到两三个这种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老通病了,加上图纸更显的通俗易懂,贴子更有亲和力,

还有个PQ58会引起掉电,反正这机器好几个毛病

好的。下次我一定加上图纸。我直接把图纸都发出来

网友E: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

网友F:
可以先测试一下3脚电压有没有19V,18V都不行一般是开关接口旁边的稳压二极管坏了导致的

网友G:
短接就完了,我也遇到好几台不用换o欧电阻也行

网友H:
不是短3-6脚就可以了吗 你的怎么多短了二个

网友I:
这个我上次改过了,可是也不通电,难度不是这个的问题吗?

网友J:
这个还好,不算什么大问题了。能开机都行

网友K:
这个的确是通病   八角开关芯片 不好买  改电路稳妥

网友L:
引用 网友C:
这个老通病了,加上图纸更显的通俗易懂,贴子更有亲和力,

还有个PQ58会引起掉电,反正这机器好几个毛病

您发的图片看不清,能重新发下吗?

网友M:
和这个芯片关系不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您发的图片看不清,能重新发下吗?

这图清楚的一B,4K屏上截的,你点下就能看清了!!!!!!!!!!

网友C:
我在图上加了注解,不要太好哦!

网友N:
神州本子少了呀

网友O:
这操作有点秀啊!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

请问要怎么样才算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操作有点秀啊!学习了

通病了。修过的应该都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神州本子少了呀

很少呢。 我修的不多。不超过十个。华硕联想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图上加了注解,不要太好哦!

谢谢 您的注解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的确是通病   八角开关芯片 不好买  改电路稳妥

对的,买芯片也要等时间,这个来的干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还好,不算什么大问题了。能开机都行

是啊。这个通病了。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是短3-6脚就可以了吗 你的怎么多短了二个

不是,要飞2~8和3~6。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我上次改过了,可是也不通电,难度不是这个的问题吗?

改了不是就继续查呀。这个只是其中一个通病。但是不能依赖通病来维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和这个芯片关系不大的

这个芯片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短接就完了,我也遇到好几台不用换o欧电阻也行

你说的也是一个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先测试一下3脚电压有没有19V,18V都不行一般是开关接口旁边的稳压二极管坏了导致的

嗯嗯。感谢您宝贵的建议

网友:
学习了,还没有修过

网友:
一般要加二极管改的

网友:
下一次坏100%烧桥

网友:
如果下次遇到可以试一下这个方法!

网友:
这个确实的通病了。,,,,

网友:
我正在修一款这个机器     感觉要亮机了   就掉电了     不知道师傅知不知道这个问题      是可以重复触发 的    有一两次跳变   就掉电

网友:
蓝天的问题

网友(2019-11-23):
飞线了 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 还真是这个问题 多谢了

网友(2020-09-14):
这个8角的IC损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