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修漏电后手机无服务故障维修

楼主(2019-10-05):
【故障机型】:iPhone 6s
【故障现象】:修漏电后无基带

【维修过程】:一开始手机为漏电,取下USB芯片后触发起跳电流正常了,更换USB芯片后进入系统,发现机器无基带了,后来就换了基带电源,重做了基带,故障依旧,发到我们这里来。

在设置-通用-关于本机-调制解调器固件为空白,接下来就是拆下主板观察。

发现硬盘下方的铁框支架被拆掉了,拆个USB芯片不需要把整个支架拆掉的呀。再放大仔细观察发现基带码片碎了一个脚。

硬盘周边电容爆锡严重。

看来同行手工不行,既然已经看到了基带码片已经碎了,接下来就是拆下基带用码片测试架看看码片数据能否读出来,不能读出来的话,这台机器就废了。

经过两种测试架读取,都不能读取出基带码片资料,所以这台机的基带是怎么修都修不好的。既然这台机没修好,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上家是怎么导致这台机器死的。

可能性就是,由于6s的USB芯片的有小部分面积是在屏蔽罩铁皮下面的,不好焊,所以把整个铁片取下来了,然后拆屏蔽罩的过程中不小心碰碎了基带码片,导致无基带。

其实这个机器一开始只是一个简单的usb芯片损坏导致的漏电,后来更换芯片后出现了无基带,其实动过USB芯片后出现的问题,应该考虑动过的地方。

USB芯片有两条通基带的信号线如果出问题了肯定会导致无基带的,当初换USB后出现问题肯定是换的USB芯片有问题或者底脚装连锡了导致的问题,不需要考虑其他地方,这机器就这样死了怪可惜的。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