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触摸失灵,屏幕显示有淡淡的格栅状闪烁,请问是M1还是黑白触摸还是CPU问题

楼主(2019-10-05):
注意是苹果6,不是PLUS,已经确定不是屏幕问题,试过屏幕是好的,现在完全不能触摸,显示整个屏幕都有轻微的格栅状东西闪动,触摸和显示排线座对地阻值全部正常的,请问是不是要更换黑白触摸IC了?还是非线M1?M1是不是只会发生在6PLUS上的?

补充内容 (2019-10-10 08:58):
图片请看10楼,拆开黑触摸测了M1有440左右的值应该正常没断线的

网友:
应该是白触摸

网友A:
都一样的吧,这两个机都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一样的吧,这两个机都差不多的

但是6和6P的触摸处理器附近的布线不一样啊,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要飞线M1试试

网友B:
6P的M1接线就在附近。6的线在很远。先测下M1脚的阻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6P的M1接线就在附近。6的线在很远。先测下M1脚的阻值啊

测到排线座那里正常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都一样的吧,这两个机都差不多的

飞一下吧,6p的出现那个故障现象就是M1的信号断掉了,证明没有这个信号会有这种故障,那你也飞一下看看呢

网友C:
不会是m1的 优先考虑白触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一下吧,6p的出现那个故障现象就是M1的信号断掉了,证明没有这个信号会有这种故障,那你也飞一下看看呢

看了图纸,LCM_TO_AP_HIFA_BSYNC_CONN测试二极管值是正常的,那起码排线座到IC是线路是通的,要么到CPU的地方断了

网友:
试过了M1没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6P的M1接线就在附近。6的线在很远。先测下M1脚的阻值啊

测了M1是有440左右的值应该正常的,我看图纸说430.那就应该不是M1断线了啊。这个430的值是CPU那边导致的值还是U2403导致出来的值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m1的 优先考虑白触摸

请问可以测试白触摸周边电容电阻判断好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可以测试白触摸周边电容电阻判断好坏吗?

你有测的功夫 还不如拆下白触摸看看 个人经验 拆下白触摸 就不会有白条了

网友:
这个M1有430左右的值是不是说明到CPU是没有断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一样的吧,这两个机都差不多的

飞了m1去U2403的1脚,也不行啊,一样

网友:
白触摸,通病

网友D:
我换了白触摸,一个样

网友:
m1角有阻值也要飞线

网友:
你测一下显示跟触摸的同步信号线是不是为1,那个也是通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换了白触摸,一个样

光换没用,飞线了没有,要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光换没用,飞线了没有,要飞线

M1飞了啊,也不行

网友:
再换一个白觸摸

网友:
没换。拆下来了,还是有条纹,就没搞了。上面的有人说拆了白触摸就会没条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