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00内屏不显,显卡供电0.79V

楼主(2019-10-05):
接到一台联想Y500,外接正常,内屏有时显有时不显。
显卡供电0.79V
屏线测量正常,内屏亮时使用都正常。

这种情况,如何下手?

网友A:
Y500与Y400应该是一样的毛病,焊下显存试试

网友B:
测屏幕的条件 外接正常的话跟显卡应该没啥大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屏幕的条件 外接正常的话跟显卡应该没啥大关系

换过屏,屏线测量是正常的。有时能显,正常显示的情况下使用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Y500与Y400应该是一样的毛病,焊下显存试试

应该不是显存,有时能显,能显的情况下使用又正常,外接使用也是正常的。

网友:
可以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神舟K580S,板号da0twcmb8d0,现在不出集显供电,测内存总线有正常读取,有没遇到过这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