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50C 适配器不触发

楼主(2019-10-05):
装电池不能充电电源口灯不亮,装电池可以触发一下掉电去除电池不触发3V 5V正常请各位大师分析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
可能没有检测到外接电源,,,,,,,,,,,,,

网友:
神舟K580S,板号da0twcmb8d0,现在不出集显供电,测内存总线有正常读取,有没遇到过这样问题

网友:
3V 5V正常待机0.01电源口灯也不亮充电指示灯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