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修主板之:V星880GM-E35(MS-7641 V1.0)无时钟复位、无CPU供电幸...

楼主(2019-10-05):
今天下午差不多18点、常合作的一家家电维修店拿来一主机,说主板坏了有没有换的。一看,是V星的880GM-E35、AM3的,马上答曰:有,于是把上次修好的那片映泰拿出来。说这个吧,把坏板留我练手、这个映泰AM3给60元就可以了。成交!
上图(主板型号):

上电、触发、风扇转、CPU不热。诊断卡显示00、无复位、复位灯不亮。

CPU不热、测了一下CPU供电场管、无电。按以往经验,先看CPU附近。发现一小5脚!修主板修了两三个月,修的不多,加起来也就20几片吧,但遇到坏这小5脚的例子却有好几个了吧。那先测这个!如图:

先测5脚输出(0V)不正常、再测1脚有3.3V,3脚en、触发变跳为4.7V。工作条件满足,无输出。判定小5脚坏!

5脚输出脚:0V(不正常)

1脚输入 3.3V(正常的输入电压)

3脚EN,触发后变跳为 4.7V,(工作条件正常)

无相同的元件替换。查了一下相关资料(丝印为S2-00、鑫智造图纸上的型号为:UP7707M5-00)引脚功能和前些天修过的技嘉F2A85XM-DS2中的(UP0111AMA5-00)一样。上图。

从技嘉F2A85XM料板上拆下小5脚,替换V星880GM 板的小5脚。上电,触发。跑码亮机,该板修复。

上个跑码和亮机图

最后:感觉迅维、鑫智造的图纸。

网友:
利害,这是无复位吗

网友:
最后:感谢迅维、鑫智造的图纸。

网友:
VDDA2.5V供电没有这个五脚常坏

网友:
怎么我没碰到这么好的运气呢哎

网友:
这个是VDDA25电压,V星的很多坏这个的

网友:
这个很多板都有这问题

网友:
除了看看别的咱也不会啊

网友:
看来不知道替换的管子还真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