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仁新款I3、I5、I7 CPU更换需要备哪些模具

楼主(2019-10-06):
      自从四代处理器之后,厂家都把CPU焊接在了主板上,这样就造成了更换CPU的困难,但是现在越来越多是CPU损坏造成修复率大降,现在手头上就有好多片是CPU坏,想更换修复,不知道大家知道哪里有CPU植球模具和匹配的BGA风嘴卖,我的BGA是效时SP380二代BGA,欢迎大家讨论,说说更换CPU的心得!谢谢大家!

网友A:
u 太贵了,我直接换板,稳妥

网友:
引用 网友A:
u 太贵了,我直接换板,稳妥

回收料版,拆CPU还是可以的

网友:
换U风险太高

网友B:
钢网和风嘴淘宝都有卖的

网友C:
效时的380买来的时候就有两个风嘴的了,用最大那就行,植球没膜具就用手工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效时的380买来的时候就有两个风嘴的了,用最大那就行,植球没膜具就用手工推。

我的意思是植好球,有没有铁板烧之类的加热,风枪吹对芯片损伤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钢网和风嘴淘宝都有卖的

版主有没有链接,给我一下

网友D:
换U和换桥是一样的,没有太多技巧!风嘴淘宝一大把,现在换U主要是有2个问题

1.芯片本身贵,报价之后大部分客户都接受不了   2.芯片质量问题,要是买回来做上去是坏的,直接亏出翔。

基于以上两点,大部分维修人员都是给客户报价换板,虽然价格高,但是稳妥。

本人就试过U问题换了3个才好,到现在都还在计算心里阴影面积,亏出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U和换桥是一样的,没有太多技巧!风嘴淘宝一大把,现在换U主要是有2个问题

1.芯片本身贵,报价之后大 ...

我的意思是有料板,自己拆了植球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意思是有料板,自己拆了植球会不会好一些

有料板自己植球那肯定会好一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U和换桥是一样的,没有太多技巧!风嘴淘宝一大把,现在换U主要是有2个问题

1.芯片本身贵,报价之后大 ...

和宵神一样,换板,坏板拆其它配件,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