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求怎么给电脑装纯DOS系统

楼主(2019-10-06):
怎么给电脑装纯DOS系统  要测试显卡用MATS 可以平台交易 微信WANG190506

网友A:
想测试显卡显存的DOS系统 怎么打造呢  会的教一下呗 可以有偿的 谢谢 听说要给电脑装WINDOWS98系统 然后改什么东西让他不进系统 进DOS 会的加我微信吧WANG19050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测试显卡显存的DOS系统 怎么打造呢  会的教一下呗 可以有偿的 谢谢 听说要给电脑装WINDOWS98系统 然后改 ...

以前是用max dos 现在不知道是否行得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测试显卡显存的DOS系统 怎么打造呢  会的教一下呗 可以有偿的 谢谢 听说要给电脑装WINDOWS98系统 然后改 ...

格式化硬盘。硬盘。加入三个引导文件就是dos。   或者直接用U盘启动。dos工具箱。里面有。 转账可以支付宝1017657703@qq.com     微信13081101892.   不谢。 哈哈

网友:
直接用老版 PE制作系统,里面有选项可以进DOS系统的。
注意,不要用新版的,新版的会认不到U盘盘符。
我用DMI236刷MAC就是这样制作的。

网友A:
别和我提U盘 我要学用电脑硬盘做纯DOS系统 要学用98系统做纯DOS

网友:
有会的加我微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和我提U盘 我要学用电脑硬盘做纯DOS系统 要学用98系统做纯DOS

请用WIN 95系统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你是 要在DOS下运行测试显卡软件,直接用U盘驱动到DOS 下面,执行FORMAT C:/U/S,然后把你的测试软件复制到电脑的C盘里面就OK了。

网友:
硬盘先FAT16格式,分区硬盘,  格式化硬盘 ,执行FORMAT C:/U/S 再安装DOS, 但是现在的软盘很少了,难找到,   一些PE制作系统的,里面都有选项可以进DOS系统的啊!

网友:
什么都不懂的鸟人一个。

网友:
老毛桃u盘,内置dos系统

网友:
用大脚板U盘工具,格式华完后可以选择DOS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