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55M-DS2待机cpu风扇转开机不亮

楼主(2019-10-06):
同行拿来一台没有电源的主机,说是客户厂子电压不稳电源也烧了。买了新的。就电脑就留下来了。配置办公看电影还可以AMD740四核  4G 内存, GT610显卡。留下机子开干。 版号:技嘉GA-F2A55M-DS2 REV:1.2

故障:电源和主板插好,通电后cpu风扇转。电源风扇不转。触发能开机但是不跑码,不亮机。强制关机后,cpu风扇还是转。

想了想。风扇转肯定有电压输出了。测量绿线。发现变成了2.3V左右

12V供电输出4.57V,其它电压也是输出将近一半。所以cpu风扇会转动。但不足以让主板工作。

绿线被拉低,就那么几个位置,希望不是IO。比较懒,腿多就不愿意搞了。(还是因为同行的价格低换个新IO没啥意思)测测对地阻值也没发现啥不正常。因为不是完全拉低。找找图纸,跑线多浪费时间哈哈!没想到啊!位置图和线路图都有!我就不上传了。大伙看饼哥的帖子对应版号下载就行。

先排除IO,如果IO坏了。也就不发帖子了。直接退回。翘起IO的107脚-ATX_PSON引脚。插电cpu风扇还转。太好了。省事了。还是不要太得意要是桥坏了也没戏。既然是电压不稳造成电源和主板坏,肯定有东西漏电了。图纸上就几个点。

IO已经排除就剩下一个电容和这三个MOS管了。 电容位置太隐蔽。先紧着别的测量。(我可不是上来挨个拆,烙铁开多了,又是焊油又是焊锡的容易中毒)测量Q72啥的挺正常,信号啥的也符合。Q71前面还有个电阻呢,就放过它吧!  就剩下Q17了,测量后发现G极和D极漏电。拆掉Q17后。上电风扇不转了。料板拆个小MOS管,换上。上电风扇不转了。开机跑码亮机。

总结:待机cpu风扇转,IO上方的Q17 GD极漏电拉轻微低了绿线。更换Q17修复。

网友A:
这个mos管技嘉主板坏的多,修过几块B75h61自动上电就是这个MOS管击穿导致PSON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mos管技嘉主板坏的多,修过几块B75h61自动上电就是这个MOS管击穿导致PSON被拉低

谢谢大哥回复。现在都是看看笔记本帖子。谁还看个几十块钱的台机板子维修啊!

网友:
学习了,还没遇到过绿线拉低一半的故障,下次遇到的话多个思路

网友:
学习了,思路清晰,一下排除到Q17

网友:
台机板子难搞哦  有图有点位还好   没有跑线路眼都跑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