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30C 板号LA-8131P 时能触发时不能 维修

楼主(2019-10-06):
一台联想think e430c  有时可以触发有时不能触发,能触发时 开关脚 3.3V  不能触发时 18V
测量公共点电压12V左右,正常应该是20V,开始以为是公共点有小短,测量了一下公共点对地值480正常,3V  5V  待机对地400多也正常,但不能触发时待机3v-5v电压都没有,公共点12V,
因为仁宝代工的主板有点火回路,我就是短路保护电路吧我是这样理解的,看了一下图纸,把点火回路PD103取掉,3-5V 负载断开(避免因短路造成主板2次烧坏),上点,测量公共点电压20V正常了。但3-5V待机还是不正常,有0.几伏这样,用手按压了一下PU401待机芯片,待机电压3_5V有时能正常出来,好了,直接更换待机芯片,补好点火PD103.测量了一下待机和公共点电压都正常了,补焊接了3-5负载,开关机 N次,都正常触发了,到此维修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