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A450V-版号:X450CC 换键盘不开机通病-证明JJ=DJ=不能代换

楼主(2019-10-06):
华硕A450V-版号:X450CC 换键盘不开机通病   -换了键盘完蛋了 不开机了 开机电流到0.180 这样不动   ------当时蛋碎了一地    后检查
如图JJ=坏 最好连同上下管都换了 图片上来-发出来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差点我就换桥芯片了 有同行说U坏了 把我吓得瞌睡都睡不着

图片不知道清晰不?-JJ=的芯片用DJ=代换过后故障依旧- 事实证明不一定JJ=能代换DJ=

主板图片

网友:
故障是不出CPU供电- 显卡 3V  5V都有

网友:
以后换键盘都担风险了  哎  难混了

网友:
换键盘都担风险

网友:
这种情况很少遇到

网友:
不敢换键盘了

网友:
我从来没遇到的过

网友:
华硕的本问题多啊!简直是垃圾。原装的背光键盘一拆装 后就不能用了,还得在次装驱动,板子的图纸也不好找,板子上的原件也没有标号,维修时简直是在捉迷藏,买这种笨的人都是垃圾,垃圾本卖给来级的人。

网友A:
又是华硕  我上次换键盘   换好后  屏幕背光不亮

网友:
还没遇到 换键盘 把机器换不开机的 多半都是客户自己换 或者卖电脑的换会高出这种问题

网友:
楼主怎么确定是通病的?好几台了?

网友:
是自己粗心吧,换键盘会导致芯片坏,感觉不可能,要么是自己没有处理好。现在都是内置电池的多,拆机应该先去掉电池的电,再做后续的工作,不断电直接上,维修人员都知道是错误的。

网友:
这个主板就是爱这个有问题的

网友:
又一个死在换键盘上的,换完不贴隔离膜的,桥那些没死是万幸的了

网友:
你是键盘下面的绝缘纸没贴吧  导致的吧

网友:
这个跟换键盘有关系吗,还是巧合,换了好多键盘都没遇到

网友:
手上有一块,主板没有声音,换了声卡alc277依然没有声音,电脑能识别,bios中无法调整音量,版主问一下,知道怎么搞不?

网友:
维修正常基本操作,会有如此情况..........

网友:
这不能称为通病,应该是你不小心导致的

网友:
现在的机器,取电池不好取,就懒了,然后就麻烦来 了。

网友:
只能说你贪了,键盘和c壳一起报换,妥妥的

网友:
做10几年了 没遇到过 楼主运气背了吧 但吸取楼主教训 以后不走弯路

网友:
只能是替换比较好了

网友:
这个碰到好多个了,最蛋疼的上次把南桥也烧了,搞得我赔了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华硕 我上次换键盘 换好后 屏幕背光不亮
你那是没有拆电池吧

网友:
华硕的板子总给我的感觉像是个山寨货板

网友:
宝贵经验。我有时不断电就换键盘,以后不敢了

网友:
可能是换键盘时塑料纸没处理好导致短路的吧,这型号已碰到多台同行换键盘后不开机的现象,多是待机芯片坏。我还以为个别现象呢。

网友:
是不是没有断开电池呢?带电操作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见了试一下

网友:
已然搞费3台了,,哎,,心疼啊

网友:
换键盘好危险,呜呜··························

网友:
这是个什么芯片,CPU供电芯片吗?????????

网友:
你说这是通病是否有点太牵强了??完全有可能是你换键盘不小心倒至的呢

网友:
还是不细心,内置电池拆开要先断开,贴纸贴好,

网友:
华硕别的机器还好,这个X450CC确实是这样的换键盘特别容易导致主板损坏我也遇到过

网友:
华硕 坚若磐石 质量真不敢恭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