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一体机A5000-60381内接不显示。

楼主(2019-10-06):
             今天接到清华同方一体机,型号A5000-60381外接有显示,内接无显示,求维修思路。

网友:
1,屏线有没有断?2,屏本身有没有坏?3,屏供电,背光,亮度调节等正常不?4,用手电筒照一下看是不是暗屏?屏供电及屏信号问题修的概率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