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M510L 跟换固态 进系统运行卡慢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9-10-06):
今天遇到好奇怪的问题,客户在别家换了固态的,运行卡慢,打开我的电脑  都在转圈圈,,还有就是主板也是充不了电的 。。配置是7代i5  板载4g内存,,不应该啊,,开始不曾想是主板的问题,用我们自己固态,换系统,再次检测还是一样,裸板测试还是一样,无奈跟客户说桌主板问题,,修板吧,,目前主板是二修,,修过的了,,分析应该是保护隔离的问题,检测bq24735 电路正常,还是隔离管那边的问题,,是的断线了,上家只补了一根断线。。能开机就没管了。。。自己检测到,第一个隔离管击穿了,换上好的,好嘛不开机了,19v过不来了。。继续检测发现 换好隔离管,补上另一根线ok开机了。可以充电了,神奇的是,,进系统运行正常了,也不卡慢了,也可以充电了,,原来开机33秒,现在开机11秒。。。不明白为什么。。。。坐等大神们分析此问题,为什么不充电会导致系统运行卡慢???

网友A:
7代i5会自动降频,最低能降到0.8左右。运行会非常卡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代i5会自动降频,最低能降到0.8左右。运行会非常卡顿

不充电时 公共点也是19v,正常开机,两者会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弄不清啊

H5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充电时 公共点也是19v,正常开机,两者会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弄不清啊

这个是什么东西?  充电电流检测脚 断线??????、

网友(2019-11-28):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什么东西?  充电电流检测脚 断线??????、

是的,两根线都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