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师傅知道华硕X550VX MAIN BOARD REV.2.0南桥型号

楼主(2019-10-06):
有师傅知道华硕X550VX MAIN BOARD REV.2.0南桥型号吗 原件上啥也没有标

网友:
你把南桥洗干净 型号就在边上,,丝印

网友:
样板 看的清楚不

网友:
放在桌上的南桥被同事动过  现在有两个外观一样  型号不同的南桥   分不清是哪一个了   有师傅手上有相同版号的主板告知下南桥型号

网友A:
芯片上都有的,这个桥不好买啊,搞不好就是坏的

网友:
编号肯定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上都有的,这个桥不好买啊,搞不好就是坏的

放在桌上的南桥被同事动过  现在有两个外观一样  型号不同的南桥   分不清是哪一个了   有师傅手上有相同版号的主板告知下南桥型号

网友B:
自己看吧!型号是HM170 SR2C4!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己看吧!型号是HM170 SR2C4!

多谢多谢
我也下过点位图看了   为啥我的图没显示型号
难道是图纸不对
还是我用的 点位图软件不行
你用的啥点位图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多谢
我也下过点位图看了   为啥我的图没显示型号
难道是图纸不对

和软件无关,是点位问题!

网友D:
记得换过SR2C4 应该是的

网友:
点位图也分的,不是第个点位图都有标注的

网友:
接到一台华硕X550D接到一台华硕X550D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多谢
我也下过点位图看了   为啥我的图没显示型号
难道是图纸不对
还是我用的 点位图软件不行
你用的啥点位图软件

有些点位没有元件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换过SR2C4 应该是的

好的   多谢   预订南桥

网友:
用心看下003后面那,应是RS2C4

网友:
是什么呢?不说等于没说。不要这么保护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