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u2515h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9-10-06):
u2515h花屏 不接电脑正常,接电脑就花屏,换了DP HDMI 一样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有没有碰见过的

网友A:
你这看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看像是屏的问题,,,,,,,,,

应该不是屏问题

网友:
刷下固件试下

网友:
不然的话,你用一个通用板先试一下屏的好坏,,,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屏幕的问题直接更换把

网友:
大概率是里面逻辑板与面板接口不良。我有台28寸的显示器每年这时候就这样,房间开了加湿器就会正常,我拆开按压接口部份会正常,只好用透明胶固定,但天气干燥时还是会出现。

网友:
已解决,换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