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enovo S300(LA-8951P) 显示异常

楼主(2019-10-06):
机型:联想S300机器
配置:贴片i3 二代CPU, AMD独显
维修步骤:
1)、看故障现象为:显示LOGO后屏闪烁3下暗屏。同行说屏已代换了七八片了,故障依旧。
2)、先找到S300屏线接口定义如下图:
3)、根据定义先在屏亮瞬间测屏接口1、2脚有稳定19V
4)、再测8脚(INVT-PWM),该脚在屏亮瞬间有3V高电平,之后随着屏背光暗下瞬间变为0V,问题找到了。
5)、取下R14631测量INVT-PWM源头端,发现也是先有3V高电平,之后随着屏背光暗下瞬间变为0V,现在确定为PCH(HM65)不良引起。
6)、根据厂家图纸改线路
7)、把R1463取下换到R14651上,通电触发亮机一切OK

网友:
一个是EC来调节,一个是PCH桥。。 不知道还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