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佬的权限够 帮忙看一下这个帖子 我打开提示权限不够

楼主(2019-10-06):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22337-1-1.html   需要220权限    谢了   麻烦了

网友:
同行送来海尔雷神 TR G150T一枚,说不开机。经检测不触发,拆机,裸板测,开关5.几v,插电几秒内有3、5v,电流0.02几几。过一咪会5v不见,3v正常,电流0.006几。测各大电杆均正常,各个测试点均没有问题。奇了怪了,刷BIOS。。。。刷完涛声依旧。。。

论坛逛一圈,各大神说的一堆问题都没有发现。下图纸,老实自己干吧。

1.刚开始就觉得这个开关键5.几v不太正常,查电路发现开关旁边就是D12,这种鸟二极管我上一篇神舟海尔的机器上已经发过。。。。。直接烙铁一脚干飞。瞬间开关电压上18v左右,心情都感觉舒坦了通电,电流0.006几,测有3v没5v,按开关电流上0.02几几5v也出来了。。。过了好几秒,漫长的好几秒。。。尼玛,,,电流又回0.006几。来回测几次,继续老实来看电路吧。

2.查电路发现PQ20的5v和pq17的3v没有转换,5脚各的控制信号SUSB为高电平,一路查上来自PQ18,一看图纸型号为
MTDN7002ZHS6R
这不是神舟K650最爱坏的PQ58么 ,烙铁一脚,黄金万两

这样看来,这个机器一样会有很多机器出现这样的通病,第一个用来解决开机掉电,不开机偶尔能开机,不能用开关关机,自动开机等奇怪故障。
第二个用来解决不开机,不触发,不上电。两个都是通病

网友:
你要多加强你的 论坛权限啊,老哥。。。

网友:
感谢  谢谢    正常维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