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X550DP板号X750DP艰难维修过程

楼主(2019-10-06):
接到一台华硕X550DP板号X750DP客户描述自己清灰拔屏线在插上冒火花了不能开机,拿到手上报价拆机通电待机0.2A多明显偏高,打阻止19V公共电阻值正常待机芯片1225C发烫,这个待机芯片容易坏,先换上一个新的通电电流变成了0.14还是一样,打3V,5V阻值正常,打+RTC_POWER发现阻值为0追查发现+RTC_POWER通过一个连接点JP8101转换出+3VA断开断开连接点+RTC_POWER阻值恢复正常+3VA阻值为0追查+3VA进了EC 移开+3VA上的电容还是一样 阻值为0确认EC坏,在一个屏背光控制开启信号也是LCD_BACKOFF#阻值也为0,LCD_BACKOFF#是由EC发出来的,EC型号是IT8528E,找到一块一模一样的料板拆下EC换上 ,通电自动开机上电0.45开关不受控,电流跳变0.45跳变到0.04在跳变到0.45瞬间来回跳变,好吧先测下开关电压发现开关电压只有0.4低了是D6601一个6个脚管子坏,换上一个好的,开关电压3.3V恢复正常,但还是开关不受控,按住开关键能关机松开立马自动开机,怀疑EC还是坏的,重新找一块料板,拆下EC换上,通电自动开机电流1.2A多,按开关键能开能关,心里美滋滋啊,接上屏开机跑马了,没显示,外接也是一样,好吧跑马不显示,查接口信号,发现LVDS由U4502转换而来,U4502芯片发烫,料板上拆下一个装上,通电开机跑马显示了,装机测试所有功能全部 正常,维修到此结束,收钱,附上亮机图

网友:
U4502芯片 是RTD2136吗?

网友:
接到一台华硕X550D

网友:
带电插屏线导致转换芯片坏的情况我也碰到过,客人自己换屏,没下电池,把EC和转换芯片给整挂了

网友:
DA0ZQ0MB6E0DA0ZQ0MB6E0

网友:
楼主料板这么多,是买的还是换下来的 我的料板都不够拆的

网友:
说的好轻松噢

网友:
换这么多,收多少合适

网友:
条理清晰~~~~~~~~~~~~~~~~~~~~~~~~~~~~~~~~~~~~

网友:
暗屏,不显示都是这个蕊片呀

网友A:
是我就换主板啦  应该花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我就换主板啦  应该花了不少时间吧

没办法的,很多客户是不愿意 换板的

网友:
简单的可以搞定,像这种复杂的折腾一天就放弃了。

网友:
如果问,知道与插接口相关电路在不下电池的情况下插拔的话,肯定会烧坏,看结果是D66001供电烧坏,TR   RTD2136OAT 烧坏,EC烧坏。当然楼主功力强大,照样能检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