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G41L V5 无内存供电检修1例

楼主(2019-10-06):
梅捷G41L V5

主板不跑码,测内存供0.4V ×
内存供电芯片 RT8105,这个芯片坏的很多
直接换。

换完傻眼了,还是0.4V
测VCC 12V ,7脚EN 1.68V高电平
1脚boot  12V, 2,4脚到上下管G极无断线
直接换掉下管,故障不变。
剩4V 560固态电容了
二极管打正负两脚,找了旁边的一个4V 560固态做参照
进行充放电,发现异常。
正常的电容:正向 可以走到800数值停住,反向300
这个故障电容:正反向 都是跑到160就停住
直接拆了个6.3V 1000UF的换上去。
ok。1.5V内存供电出来。开始跑马

亮机

网友:
不错,能临阵不慌,思维冷静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