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有基带,*#06#也出串号,插卡就是无服务

楼主(2019-10-06):
苹果6有基带,按*#06#也出串号,插卡就是无服务怎么回事。2G功放,大小射频,低频功放都换过了还是不行,天线开关和功放供电也换了不行,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
这种东西不要上去就换,我都是先测量再换,要不你能分清楚是换的东西不好,还是没找准地方么?

网友A:
你这都换了还不行。肯定线路问题不是芯片故障。测线的阻值吧。

网友:
考虑考虑中频啊

网友:
射频,有没读到Smi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都换了还不行。肯定线路问题不是芯片故障。测线的阻值吧。

信号线的组值要这么测?

网友:
重做过基带了吗 看看是不是吹的时候 信号线路上的电感虚了

网友B:
你看一下是没有发射还是没有接收

网友:
基带两点飞了没有

网友:
卡检测  卡

网友:
实在不知道 测下卡座子

网友:
无服务已经读卡了

网友:
换尾插排线 并且扣上那个天线到主板上  我之前很早以前的6p 也是都换了个遍 后来放弃 退机 偶尔一次想到我都是单板去测信号的 没有安装那根天线 也实际测了一下 确实影响很大 6p不装天线会直接无服务

网友(2019-12-17):
引用 网友B:
你看一下是没有发射还是没有接收

发射和接受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