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首发,修复2部小米笔记本161201-01板号6050A2789401不开机__对地值电压电流标识

楼主(2019-10-06):
机器型号:小米161201-01,一共2台;主板板号:6050A2789401;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人:超哥,
广东江门新会;

主板底壳上面型号:

机器都是电脑城同行带来的,说完故障就走了。
此机全网无图纸无资料,修好后留下实测数据,方便真正的维修人。

第一台,BQ24780S的28脚供电只有4.9V(修好后发现此脚位有19V以上,来源于type升压),
修type升压的时候发现,TYPE芯片不带程序。买type接口时要根据机器型号买,
标注小米的type接口却没标注具体机型的,不要买,否则不通用。

第二台,同行说单电池开机,适配器不开(电池电也耗光了,激活电池竟然大短)。
插电瞬间有0.015A但很快就落到0.008A定住,待机电压40ms内全部掉了,5V最先掉(换5V滤波是弯路)。

前面那台修复的小米,裸机待机0.015A,待机电压持续有。
拆前面那台机电池,插到本机,的确可以开机。

继续追查,发现充电芯片BQ24780S的28脚有19.1V,
可见type芯片升压19.1V成功。
第一个隔离管D级19.1V,第二个隔离管后面的检测电阻2端1.4V,
ACOK为0V,判断保护隔离没过。
专业维修的都知道,捡钱了。

修好后发现,
TYPE升压产生19V是给BQ24780S的28脚供电,
同时给保护隔离电路的第一个隔离管的D级。
BQ24780S控制的保护隔离电路,
正常导通后,TYPE输出略有提升。
即第一个隔离管D级和隔离后面的检流电阻,都是19.39V,

我用的是维修用type转接头,转接头接可调有0.002A的漏电,
帖子里的电流都是减去了漏电的真实电流。激活电池会大短,要限流。电压是可调电源转换出来的,所以直接看可调电源上面的电流就可以了。

亮机图:

补充内容 (2020-1-13 22:15):
QQ号1403997530微信ynl75221
加好友请备注,支持淘宝寄修

 会员845629300鑫豆2024-9-28 14:11
 会员769795300鑫豆2024-9-16 16:35
 会员652014300鑫豆2024-9-2 11:26
 会员1206190300鑫豆2024-9-1 09:12
 会员203099300鑫豆2024-8-19 12:03

网友:
哇,大神,没有图纸的都可以搞定 佩服这样的高手 请问电池激活直接飞线上去 大短路 这样继续充电多久才断开?

网友A:
超哥的技术没的说 每一个帖子分析的都很到位

网友:
接到一台华硕X550D

网友B:
接到一台华硕X550D接到一台华硕X550D

517616866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小米不好修啊 集成度太高,修一下 很费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到一台华硕X550D接到一台华硕X550D

sha diao 你是接到还捡到?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网友:
这机器 屏接口哪儿超级爱烧

网友:
那电池咋激活的啊

网友:
马上原创贴了。高手,感谢分享!

网友D:
你这款转接头,有没有待机?

网友:
楼主这个ty转接头叫啥名字,淘宝怎么搜

网友:
顶班,这才是技术大牛

网友:
楼主在新会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款转接头,有没有待机?

转接头接到可调电源就有0.002A的漏电,插到机器上就是0.016左右,减去漏电,实际待机0.013到0.015A之间

网友:
这个机器目前修的还比较少,没有图纸不太好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sha diao 你是接到还捡到?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光速掏枪,直接爆头                         为暴力带盐

网友:
楼主的TPYC转接头是什么梳妆打扮

网友:
转接头是什么样的,哪里有得买呀,楼主

网友:
所以第一台是换TYPEC 接口是么?  第二台不知修的什么,换的充电芯片么

网友:
厉害厉害,新人找到用示波器修机的大神了,关注了!

网友E:
给电池激活充电不限流吗?一般限到1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电池激活充电不限流吗?一般限到1A左右,、

上图是我3年前发的电池激活贴,你提醒激活限流,我立刻想到了自己曾经的实验结果,
是我疏忽了,谢谢

网友F:
#在这里快速这种dp头能看电流吗                                                         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这里快速这种dp头能看电流吗                                                         回复#

用可调电源,接转接头,再用转接头接主板,电压是可调电源提供的,自然是看可调的电流了

网友G:
我之前修的直接改20V上去。实在是修不出来

网友:
哇,大神,没有图纸的都可以搞定

网友:
是不是以后上网本都用这种接口来升压产生保护隔离了   游戏本应该不会吧

网友:
同行商家?新会金田电脑城2楼,找我可以加我微信或qq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之前修的直接改20V上去。实在是修不出来

BQ24780S的电路维修贴挺多的,多看贴,多研究芯片PDF,这种隔离保护工作时序通了,就好修了

网友H:
小米笔记本13.3,不充电能修吗?

网友:
好经验啊 感谢分享

网友(2019-12-05):
屏接口烧焦的多 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哥的技术没的说 每一个帖子分析的都很到位

坦白说,在高手如云的迅维网,我不算啥,不过发帖倒是挺认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小米笔记本13.3,不充电能修吗?

你的评论,我看晚了,不好意思,你机器充电功能,现在搞定没

网友:
楼主图片标注如此清楚明了,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更是难得

网友:
这种机器没图纸不好搞啊,除非修修短路的

网友(2020-01-05):
修好后发现此脚位有19V以上,来源于type升压 看样子 TYPEC 接头也不是随便更换的

网友:
实地出来的超哥就是不一样,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迅维有您热心分享真好...

网友(2020-03-27):
这个 电源 接口 哪里有 麻烦给个链接 谢谢

网友:
测得详细,给我们带来方便

网友:
接口上面没有写字 怎么知道 一样不一样 的

网友(2020-04-30):
我有一台 刷了程序 开机0.1跳到0.24 是正常吗 网上买的转接头 但不是对的型号买的 现在接电流表不显示 不知道是不是买的转接头不行???

网友:
小米现在开始有坏的了

网友:
新手来学习经验
小米修的少 一般都是遇到进水的

网友:
这年头没钱没分就是可怜,看都看不到哦

网友(2020-06-29):
说了那么多,还是广告,还花我5毛钱

网友:
如果充电电路是好的话,电池激活电流一般为100毫安左右,正常后为0.8到1.2安培。我遇见过一个电池无电压,用aida64看电池电压由0.几伏到2.5到6到10伏就活了。

网友(2020-08-20):
楼主第一台不升压是怎么修好的 我也碰到一台 是换的PS8740B吗 还是换的接口 我这个接口目测没问题

网友I:
小米的笔记本也修过,遇到过CPU风扇转速慢,会导致运行速度变慢,卡顿,网页打开很卡,安装WIN10时候安装不成功,反复循环,就是不进桌面,使用的是WIN10安装版,
lishanshuai668
这个是什么问题,我现在也遇到
详情

网友(2020-10-10):
手里一台小米161201-AA开机大多时候还没到桌面就掉电关机了,有时也能使用很久不掉电,一重启又会掉电,重复几次就会不触发,拆电池后又重复之前的故障。

网友:
不错 楼主技术棒棒的

网友(2022-09-27):
所以是什么问题?????????????

网友(2023-03-23):
真好的技术,学习了。我发现我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小米的笔记本也修过,遇到过CPU风扇转速慢,会导致运行速度变慢,卡顿,网页打开很卡,安装WIN10时候安装不 ...

这个是什么问题,我现在也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