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85M-G集显不亮屏!

楼主(2019-10-06):
板子带VGA  DVI HDMI
试过VGA   HDMI集显均无输出,试机u G1820,加独显亮屏,去掉独显能启动(键盘可控)但不亮屏,刷完BIOS问题依旧……这个接下来该怎么玩……

网友:
而且这个奇葩板官网上搜出来是B85M-G PLUS还另一个usb3.1版,两个BIOS都不对,最后还是baidu了一个刷上,也是独显OK集显不亮屏....

网友(2019-12-16):
两个月了主板论坛好冷………5V供电到VGA  OK.PCH到VGA线路都OK.明天再量一下VGA电压看,来个高人指点一下呗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大神不要灌水,换U换内存刷BIOS都做过,现在得问题在VH两个信号没有电压!但是相连的原件供电电压测试都正常,线路无断线

网友:
先查VCC1_5_PCH 有没有过压,(如果过压,影响到桥虚焊概率很大),再换PCH桥,最后CPU座子。总结大部分是FDI(CPU至桥)总线出现问题,一般大多出事在桥

网友:
而且这个奇葩板官网上搜出来是B85M-G PLUS还另一个usb3.1版

网友A:
接口问题?换个接口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口问题?换个接口试试

常识性问题全部排除,我觉得应该是桥坏了,PCH到接口得线路全部OK

网友:
最终,估计还是BIOS问题.  顺便查一下GFX有没有电压. 一般由电源管理芯片,发一个PWM到 小的控制芯片.

网友B:
感觉桥空焊的几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桥空焊的几率大

我已经放弃了我也觉得是桥那边!加个垃圾独显算了